[求助] 关于PTPX读入多个fsdb的问题

楼主(2024-12-09):
兄弟们:

我用ptpx做功耗分析,目前要分析场景仿真时间较长,因此分了4个fsdb给我,如图1所示,我使用read_fsdb读入test.vf后,在log里报告了图2的信息,并且report_power 后报告了图3的错误,请问如何解决呀??应该是我读入fsdb的方式不对。
我确定-strip_path选项我指定的是对的,因为我读入其中一个fsdb时,是可以报告正确功耗的。

                                           图1

                                           图2

                                           图3

网友:
我用voltus读fsdb的时候一次只能读一个,分析完power要reset再读下一个

网友A:
-strip_path对,fsdb版本可支持,就不会有什么问题,除非波形文件本身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ip_path对,fsdb版本可支持,就不会有什么问题,除非波形文件本身就有问题 ...

-strip_path是对的,读单个fsdb是没问题的,读多个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