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transistor level重复提取问题

楼主(2024-12-09):
PEX使用transistor level提参的时候先是发现MOM电容有重复提取的现象,通过加IGNORE语句已经解决掉了,但是在RVE界面发现MOS管的栅极电阻 源漏CT孔的电阻也被提取了,如图。由于用的管子很多,700多个,电阻就很大,VCO没起振,求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屏蔽掉这些电阻,另外gate level 有bug 跑不了

网友A:
有的工艺会出现pex重复抽取问题,看下工艺文档说明,有的会说明需要load xCell来消除重复的抽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工艺会出现pex重复抽取问题,看下工艺文档说明,有的会说明需要load xCell来消除重复的抽取 ...

请问transistor level也可以用xCell文件吗 我的gate level提取会报segmentation violation 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transistor level也可以用xCell文件吗 我的gate level提取会报segmentation violation 错误
...

check一下工艺文档关于这个的说明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transistor level也可以用xCell文件吗 我的gate level提取会报segmentation violation 错误
...

smic有用过的工艺,transistor/gate level without xcell比较抽取结果印象里区别不大,不过好像xcell是不是只能用在gate level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一下工艺文档关于这个的说明要求

好的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c有用过的工艺,transistor/gate level without xcell比较抽取结果印象里区别不大,不过好像xcell是不 ...

好像是的

网友(2025-04-12):
引用 楼主:
请问transistor level也可以用xCell文件吗 我的gate level提取会报segmentation violation 错误
...

我也是,会报这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