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版图电路窗口切换卡顿

楼主(2024-12-09):
求教各位大神:

      我是板载集成显卡的服务器,安装了redhat7.9系统,IC618软件,在做版图和电路时,不同窗口间切换会出现卡顿,但是把窗口缩小再放大就能恢复正常,这样就感觉很烦,哪位大神可有解决方法,不慎感激!

网友A(2025-01-09):
我也是7.9,刚更新的618,切换窗口后,电路会卡住。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7.9,刚更新的618,切换窗口后,电路会卡住。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等等看会不会有其他大神有办法。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2025-07-24):
请问有解决方法了吗,用的是真的难受啊

网友:
I'm not a problem w iv618 try checksys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