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参数列表固定

楼主(2024-12-09):
如何指定pcell内的参数排列顺序?

pcDefinePCell(
list(ddGetObj("test") "power_network"
"layout" )
(Length float 10.0)
(Width float 10.0 )
(METAL width float 2.0)
(METAL space float 2.0)
(Switch_V_T boolean nil)
(Star_Metal_Number int 3)
(End Metal Number int 4)
);end of pcell parameters

网友A:
你有没有cdfCreateParam这个去单独定义每个参数的type,默认值之类的
他会按你cdfCreateParam定义参数的顺序去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cdfCreateParam这个去单独定义每个参数的type,默认值之类的
他会按你cdfCreateParam定义参数的顺 ...

好的,解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解决了

请教一下,请问如何找到对CDF各项参数定义的介绍文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