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的精度仿真问题

楼主(2024-12-09):
最近做一个SAR ADC,28nm 2G 8bit,搭完电路仿真得到位数是准确的7.93bit,开噪声后仿真得到的ENOB到差不多7.5bit,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开噪声也只掉0.5bit,非常好的ADC了

网友A:
2G,trannoise给了多大频率,200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G,trannoise给了多大频率,200G吗?

100G,比较器仿真输入差分参考噪声不到2mV
新手刚开始做,一些东西还不太理解,现在只是前仿
按照2mV的noise+2kT/C算ENOB下来差不多7.19bit,现在感觉这个结果应该是对的

网友B(2025-10-28):
引用 楼主:
100G,比较器仿真输入差分参考噪声不到2mV
新手刚开始做,一些东西还不太理解,现在只是前仿
按照2mV的noi ...

可以问一下楼主的具体结构吗?采样电容大概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问一下楼主的具体结构吗?采样电容大概多大

当时比较器用的是double tail结构的,采样电容根据adc精度来计算,按照kT/C=0.25*Δ²/12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