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放大器能用gmid方法设计吗

楼主(2024-12-09):
我需要设计一个低功耗放大器(总电流大概是500nA到1uA),我尝试用gmid方法设计,发现管子的W都变得非常小,全变成倒比管了。

想请问下各位大佬,低功耗放大器能用gmid方法设计吗,如果可以的话倒比管有影响吗,如果不行的话要怎么设计呢,谢谢!

网友A:
可以用gmid,可以用倒比管,扫描的时候L和W设大一点,让W不要太小,把带宽设计得低一点,带宽跟功耗正相关,低功耗与高带宽是矛盾的,如果需要更快响应速度就只能从电路结构上入手。

网友B:
倒比管,VGS-VTH更大,怎么可能低功耗呀?W/L非常大,VGS-VTH<0,处于亚阈值,这样才可能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比管,VGS-VTH更大,怎么可能低功耗呀?W/L非常大,VGS-VTH

您好,我的思路是,取gm/id=10左右,也就是过驱动电压是200mV左右,保证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在这个前提下,我扫id/w和gm/id的曲线,发现管子全变倒比管了。

我的理解是,根据电流的平方律公式,如果id很小,要维持200mV的过驱动电压,那么管子的宽长比也要减小,就会变成倒比管,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思路是,取gm/id=10左右,也就是过驱动电压是200mV左右,保证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在这个前提 ...

过驱动电压是200mV,不在亚阈值区,gm/ID能效比不高。
你做的不是低功耗电路,是常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gmid,可以用倒比管,扫描的时候L和W设大一点,让W不要太小,把带宽设计得低一点,带宽跟功耗正相关 ...

感谢

网友C:
低功耗和功耗低看来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功耗和功耗低看来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