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全差分运放pss+pstb仿真结果一直不对

楼主(2024-12-09):
我参考这个https://bbs.eetop.cn/thread-980217-1-1.html里面的测试电路图(如下图)

下面是我自己搭建的测试电路,输入信号只有直流电压0.9V(电源电压1.8V),还有偏置电压、偏置电流等参数,采用两相不交叠时钟,时钟频率2.048M.
结果图如下

求助:大佬们 ,请教一下,是我测试电路搭错了还是激励给错了?或者是需要仿真什么来进行查找问题?

网友A:
你先跑tran确定你的电路没问题,如果电路tran下面没问题大概率是pss或者pstb设置的问题

网友B:
你知道pss+pstb仿真得到的是什么吗?你要仿真什么东西?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pss+pstb仿真得到的是什么吗?你要仿真什么东西?清楚吗?

因为我这个是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所以采用PSTB来仿真环路增益和环路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跑tran确定你的电路没问题,如果电路tran下面没问题大概率是pss或者pstb设置的问题 ...

好的,非常感谢,我先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跑tran确定你的电路没问题,如果电路tran下面没问题大概率是pss或者pstb设置的问题 ...

您好,能进一步请教一下吗?

我给输入信号一个幅值0.4V,频率1K,查看tran仿真,(设置采样电容10P,积分电容40P),输出电压差(采样相)=输出电压差(上一采样相)+1/4输入电压差(上一采样相末端)。这个逻辑是正确的。
PSS设置如下
PSTB设置如下
我这样设置是哪里错了吗?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这个是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所以采用PSTB来仿真环路增益和环路稳定性
...

phi1和phi2,整个电路是两种不同的状态,用pss+pstb仿真,确定的是拍与拍之间的环路特性。
如果要仿真放大器的差模环路特性或者共模环路特性,应该用tran+stb,时间点分别在phi1或者phi2时刻上。

你应该没有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仿真什么。建议你再仔细思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i1和phi2,整个电路是两种不同的状态,用pss+pstb仿真,确定的是拍与拍之间的环路特性。
如果要仿真放 ...

好的,非常感谢,我再了解了解

网友(2025-10-10):
大哥您这个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再了解了解

请问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