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 number 和mask number

楼主(2024-12-09):
求助,这个PDK里面的电阻器件,GDSnunmber 能和design rule 中的mask对应起来,但是mask number 显示0,这是怎么搞的啊 ,是需要加载一个layermap吗?还是说Techfile出问题了,困惑,哪位大神给点指点。

网友A:
MASK number 没关系,可能是TF中没有写,这个对画layout来说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SK number 没关系,可能是TF中没有写,这个对画layout来说不重要

大哥  能给我说一下  gds number  和mask number的区别吗,这样不显示 mask number 会不会出现 to的时候少mask层的 情况,有风险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  能给我说一下  gds number  和mask number的区别吗,这样不显示 mask number 会不会出现 to的时候 ...

  • 版图上画画,需要好多个层次,这些层次就是GDS layer。
  • mask制版的层次比版图画画的层次 少很多,对应制版的真实层次的,就是mask layer。
  • Mask layer是根据GDS layer,通过mask generation table(mask运算公式,mask层次逻辑运算……),生成的。
  • 有的GDS layer和Mask layer的名称是对应的,更多的是不对应的。
  • GDS layer中,除了一些层次跟Mask layer是对应的之外,还有DRC/LVS识别层,slot辅助层,dummy 辅助层……
  • 你这个HV GM1,HV GM2,应该是辅助层次,不直接对应mask,所以就没有mask number,就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版图上画画,需要好多个层次,这些层次就是GDS layer。
  • mask制版的层次比版图画画的层次 少很多, ...

  • 首先感谢大哥的耐心指导,我现在清楚多了。

    还有一个疑问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我描述一下,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PDK是 T家的,已经TO过。现在领导希望下个版本用一个高性能的sicr电阻,但是我们现在的PDK是不提供这个电阻的model,这个电阻是T家单独提供,所以又从T家下载了电阻的单独的PDK,安装好。目前是相同工艺的两个PDK。
    目前的疑惑是第一,电阻的PDK提供了单独的DRC 和 LVS rule(目前正在申请,还没有给到),单独的DRC rule 是要直接copy 进去主的drc rule 里面吗?或者还需要一个 merge的过程呢?之前没做过这样的结合,无从下手。然后申请的LVSrule,我理解是T家会给一个包括sicr电阻的整合后的rule吧。
    第二,如我上面提到的这个sicr电阻,新PDK里面给的layout看上去很奇怪,只有金属2是mask层次吧,其余好像都是识别层,或者逻辑运算层,这si和cr的电阻,poly呢?是估计不给看还是就是没有呢?我把图附上
    还劳烦您在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哥的耐心指导,我现在清楚多了。

    还有一个疑问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我描述一下,我们现在正在 ...

    我不了解这个特殊电阻。

    • 特殊电阻的验证问题,通过design rule文档和DRC/LVS rule file的内容,应该可以了解到怎么来验证。
    • 专门的DRC,你既可以分开跑,也可以合起来,也可以文件include,也可以UI include……
    • 版图问题,同“1”,通过相关文档,判断给出的layout,是全层次layout,还是只有部分层次的。
    • 你这个特殊器件,走了专门申请,layout里也出现了“IP”这一层次,有可能这是一个IP。很多IP,出于保密等商业考量,是不提供全层次的,在mask制版时,由工艺厂或者制版厂进行IP merge。
    • 以上问题中需要的信息,应该能在相关文档里看到,建议多翻翻文档,如果文档不全,就联系工艺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了解这个特殊电阻。

    谢谢大佬的耐心回复  在此表示感谢,似乎清晰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