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ee中_ckt的电阻电容不能仿真

楼主(2024-12-09):
请问smic18ee中_ckt的电阻电容不能仿真是怎么回事啊?画板图又必须用_ckt的电阻电容,不然就会报错。这样抽取的寄生参数就是_ckt类型的电阻,没办法后仿

网友:
报什么错?找不到model?看看spectre的corner model设置文件?搜一下"_ckt"看看这些器件仿真怎么定义的,可能没被带入model里,不会仿不了吧。

网友:
可以看看我的主页中发的帖子,我之前也是有这个问题,目前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