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使用cmdmprobe和iprobe进行stb仿真

楼主(2024-12-09):
在仿真全差分opamp的CMFB稳定性时发现probe放的位置会导致增益不同,放置的probe如下图所示,其中Iprobe的结果和cmdmprobe②的仿真结果相同,增益为48dB。而cmdmprobe①的增益有113dB。请问哪种方式正确呢,个人感觉Iprobe和cmdmprobe②正确,而cmdmprobe①不仅包含了CMFB环路的共模增益,还包含了其他环路的共模增益,但是是哪个环路呢?请大佬解答

cmdmprobe①:

cmdmprobe②:

网友:
48dB的正常,就接在CMFB环路的栅极处,然后运放属于开环状态。这样仿出来的结果跟算出来的波特图是相符的。

网友A:
cmdmprobe①是真实的,包括R1和R2的反馈作用。Iprobe和cmdmprobe②,R1和R2的反馈作用当成了局部反馈了。两种情况的GBW和PM值,给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dmprobe①是真实的,包括R1和R2的反馈作用。Iprobe和cmdmprobe②,R1和R2的反馈作用当成了局部反馈了。两 ...

两种方法的相位裕度和unit gain fre几乎一致,但为何增益差这么多?

cmdmprobe①

cmdmprobe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种方法的相位裕度和unit gain fre几乎一致,但为何增益差这么多?

R1和R2的反馈在起作用。

网友B:
这个是在哪篇paper中的,可以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哪篇paper中的,可以发一下吗?

Loop Stability Analysis仿真步骤.pdf (1.55 MB , 下载次数: 33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和R2的反馈在起作用。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使用cmdmprobe②的方法,有部分环路增益被因为R1和R2形成的局部环路抵消了,导致增益只有48dB?而cmdmprobe①因为测的是电路总的共模增益,包括CMFB环路和R1R2环路,而由于运放的共模增益相对较小,R1R2环路的共模增益因此远小于CMFB环路,所以最终测的其实也就是CMFB环路增益?将R1R2环路断开,测开环的CMFB环路增益也是113dB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使用cmdmprobe②的方法,有部分环路增益被因为R1和R2形成的局部环路抵消了,导致增益 ...

你将运放开环闭环仿真出CMFB的波特图相同吗,我仿真出来差别很大

网友(2025-03-28):
我猜具体电路有一种情况没在栅极断开,加载效应导致不同

网友(2025-11-05):
lz您好,您后来有答案了吗,究竟以哪一种仿真结果为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