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修clean了timing ,下一轮跑出来还是有很多vio

楼主(2024-12-10):
如题, eco后期了 剩下几十条 难修的path , 我尝试推tree , 在capture 垫buff。

STA clean之后,把脚本生产了。下一轮跑出来,20条变150条setup , hold 本来clean的 也变差了很多。

求解为什么。
修hold cmd 用的 fix_eco_timing -type hold -methods insert_buffer -group reg2reg -buffer_list {}  -pba_mode ex

我看了 setup rpts ,应该是推tree 导致的。 为什么STA , 没有看全path。

网友A:
没用过pt的timing eco,只用过xtop,input的时候需要把全corner的数据都吃进去,fix timing的时候,工具会考虑到全部corner的情况,不会因为修一个corner把另一个corner弄得很差。所以可能你没有把数据吃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pt的timing eco,只用过xtop,input的时候需要把全corner的数据都吃进去,fix timing的时候,工具会 ...

我单修的那个corner 也是烂的

网友B:
pt自己修也是工具自己估计的,不过同corner setup 也很差的话,可以看下你加进去的cell 在pr 工具是不是没有位置了,摆放位置不合理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自己修也是工具自己估计的,不过同corner setup 也很差的话,可以看下你加进去的cell 在pr 工具是不是没 ...

挪飞了,trans 炸了,同样会让setup 恶化,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网友:
innovus中吃了eco脚本后要进行ecoroute,可以看一下design中有没有routing blockage,影响了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