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A五管的差模增益仿真有问题

楼主(2024-12-10):
求助,跟着实验操作进行的差模增益仿真,即vin1输入直流1V,vin2输入直流1V+vsin,最后得到的仿真结果很奇怪,求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vb=800m,vin1=1V,VDDA=2.5V

网友A:
你这里加了ac ma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加了ac mag吗

vsin那里设置了AV m=1V和频率为1M

网友:
把Vin2上的V5去掉,这个V5的正弦波在AC仿真里面是识别不了的,然后对VIN1和VIN2这两个V2和V6的DC电流源,在里面的性质分别加±0.5V的ac幅度,再去进行ac仿真。不然按照你这上面设置去进行ac仿真,里面的输入信号全是DC信号,没有ac幅度,仿真不了差模增益。

楼主:
各位对不起,我管子参数搞错了!!已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