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点原理图上的net 版图上只有pin亮 没有飞线

楼主(2024-12-10):
画版图画着画着五颜六色的飞线就不见了,只有pin亮
把版图移动 在pin上画金属 链接过都没有用
pin和原理图上是对应亮的,感觉也不是connectivity的问题,版图上加probe也有显示两个对应的点,
所以飞线为啥会不见?有人知道要怎么把线搞出来吗?

网友A:
点击connectivity-incomplete net,然后点那个器件上面有几根线的标志,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如果二楼提供的方法不好用,可以重装PDK试一试,之前有一次碰到过,发现重装PDK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connectivity-incomplete net,然后点那个器件上面有几根线的标志,看看能不能解决 ...

以后再遇到的时候我试试 现在好了~谢谢你~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发现把器件拖动一下,或者删掉重新弄进来尽可以了

网友B:
他有时候会这样,稍微拖动一下有时候就有了,点下图这个也可以更新全部飞线(这个有时候会有点风险,建议备份一份再试,这个操作不让返回!!!),不行的话就没办法了软件设置或者pdk问题,建议在原理图页面打开loyout xl,在版图页面打开layout xl 点线不会亮,然后原理图页面点9或者其他快捷键,连接关系全部给他勾上。对于和电路图不一样的错误飞线提示的线怎么改正确,这个俺也不会,谁会可以教教我。

楼主(2025-02-21):
引用 网友B:
他有时候会这样,稍微拖动一下有时候就有了,点下图这个也可以更新全部飞线(这个有时候会有点风险,建议备 ...

我一般把你这个圈起来的关掉,因为有同事跟我说这个符号是每修改一下都会extraction,版图很大的时候,开了这个会很卡。之前那个飞线消失,加上pin连接上之后就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