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A放大器在放大微弱信号时共模电平不稳定

楼主(2024-12-10):
如题

在设计FIA时,发现在放大比较小的信号时,放大过程中共模电平会偏离0.9V(采用的是180nm工艺)
FIA驱动的负载为500fF
输入信号为200uV的正弦波

共模电压

共模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

FIA电路

FIA电路

网友A:
我也是做这个的小白,我感觉是不是放大管的尺寸不太对
楼主你放大管的P管和N管的尺寸是咋设计的,怎么N管尺寸还更大了,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输出共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做这个的小白,我感觉是不是放大管的尺寸不太对
楼主你放大管的P管和N管的尺寸是咋设计的,怎么N管尺 ...

我看x.Tang的那个FIA比较器的文章里,N管尺寸就是比P管大的,我只是发现不同的N管 P管尺寸会导致开始放大时偏离共模点的位置不一样,其他有啥影响我也不懂了。

网友:
我看几篇硕士论文里面输出共模也不稳定,包括自己做的电路输出共模也会偏移,但关注的是差分信号,所以没有太关注这个共模偏移。

网友B:
输入差模电压太小了,就会使得输出共模的偏移现象更明显,加大输入差模应该可以正常。你现在是200uV,改成10m看看。输出共模偏移有两种影响因素:(CRES电容上下不平衡的寄生电容)、(输入共模的偏移和工艺变化)。下图是我前几天仿的,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差模电压太小了,就会使得输出共模的偏移现象更明显,加大输入差模应该可以正常。你现在是200uV,改成1 ...

谢谢大佬的回复,因为我这个是开环用的放大器,处理信号就是很微弱的电压信息,所以我仿真的输入信号比较小,我试试调整Cres的寄生那里的问题

网友C(2025-03-19):
想问问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其实感觉和负载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其实感觉和负载也有关系

没解决,抱歉啊,确实和负载电容有关系,电路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调大吧。

网友D(2025-06-06):
FIA的输入信号怎么给呢,输入信号太大和太小都会导致一个mos截止,没法正常放大,我需要检测STB的话,是不是需要给一个在共模附近轻微波动的电压,ps(FIA的输入范围是0~VD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FIA的输入信号怎么给呢,输入信号太大和太小都会导致一个mos截止,没法正常放大,我需要检测STB的话,是不 ...

FIA的输入信号波动范围是在共模0.9V±100uV。

网友(2025-08-14):
有没有相关的文献有介绍FIA输出共模变化的原因分析的,发现几点:1. 充电开关和放电开关开启/关断的先后顺序会很明显地改变放大态一开始的共模电压,设计得不好甚至会直接偏到非常低 2.PMOS管和NMOS管的尺寸也影响了放大阶段共模是慢慢抬升还是慢慢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差模电压太小了,就会使得输出共模的偏移现象更明显,加大输入差模应该可以正常。你现在是200uV,改成1 ...

你好,想问一下这张图来自哪篇文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