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原型等效mcu,rcc时钟分频如何等效?

楼主(2024-12-10):
想问个问题,FPGA原型等效MCU,除了sram,flash需要额外等效处理,比如mcu中rcc中时钟源很多分频,需要手动分频还是用FPGA内部的pll资源去等效或者原语去等效啊?

网友A:
fpga内的clock资源是有限的,一般用pll去生成,或者分频的clock做convertion转到ce上,这样就减少了clock数量。可以手动创建clock,然后让fpga去综合及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内的clock资源是有限的,一般用pll去生成,或者分频的clock做convertion转到ce上,这样就减少了clock数 ...

“分频的clock做convertion转到ce上” 这个具体是如何实现呀,大佬可以具体说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频的clock做convertion转到ce上” 这个具体是如何实现呀,大佬可以具体说下嘛
...

例如2分频电路,原始的netlist是div clock出来接下一级FF的C。现在是orig clock直接接下一级FF的C,将2分频电路逻辑等效转到CE上去,这样只有一个clock, FF的ce上来控制哪些clock沿有效,可以跑下eqcheck, 这样就保证原来的function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