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stb仿真时,增益曲线3次穿越0dB,PM如何判断?系统是否稳定?

楼主(2024-12-10):
正在做一个带片外1uF cap的LDO,带上bonding wire & 1uF cap的model后,跑stb,增益曲线会3次穿越0dB,如何判断PM?系统稳定吗?

LDO loading:

网友A:
建议:Razavi教材第10章第8小节, Nyquist’s Stability Criterion 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是不是稳定的跑一下瞬态阶跃仿真,拉一下工艺角极端情况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Razavi教材第10章第8小节, Nyquist’s Stability Criterion 认真学习一下。

书中和我现在遇到的情况不太一样。
书中说的是,在gain>0dB时,phase 穿越180度为偶数次稳定;奇数次不稳定。
我这边遇到的问题是,phase 穿越180度只有一次,但是gain 穿越0dB了3次,请教一下我这个系统目前是否稳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Razavi教材第10章第8小节, Nyquist’s Stability Criterion 认真学习一下。

需不需要把168MHz那个点的gain压到0dB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