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参数列表固定

楼主(2024-12-10):
300资产

如何指定pcell内的参数排列顺序?

pcDefinePCell(
list(ddGetObj("test") "power_network"
"layout" )
(Length float 10.0)
(Width float 10.0 )
(METAL width float 2.0)
(METAL space float 2.0)
(Switch_V_T boolean nil)
(Star_Metal_Number int 3)
(End Metal Number int 4)
);end of pcell parameters

网友A:
引用 楼主:
cdfCreateParam的参数中调用的callback

正常写就行了,可以写在同一个脚本里,也可以不在同一个脚本里(这种情况就要先load被调到的脚本),和写其它函数没什么区别,但是为了安全考虑(看Safety Rules for Creating SKILL Pcells),独有的话就写在同一个脚本里,通用那种就把这个脚本的路径写入libInit.il里加载,保证访问库的时候一定会被加载过一次。

网友:
给pcell单元添加CDF参数,CDF参数的名称跟pcell定义里的一致,不仅可以按指定顺序出现,还可以给参数指定更有可读性的提示,还可以做更多……

网友A:
pcDefinePCell(
    list(...);end of list for first argument
    (
        (...)
    );end of pcell parameters
    let(()
    ...
    );end let
);end pcDefinePCell

let((cellId cdfId ...)
        unless( cellId=ddGetObj(lib cell)
            error("Could not get cell %s." cell)
        );end unless
        when(cdfId=cdfGetBaseCellCDF(cellId)
            cdfDeleteCDF(cdfId)
        );end when
        cdfId=cdfCreateBaseCellCDF(cellId)
        ;***Parameters***
        cdfCreateParam(cdfId
            ...
        )
        ;Repeat cdfCreateParam here
        cdfSaveCDF(cdfId)
);end let

标红部分就是你想要展示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DefinePCell(

    list(...);end of list for first argument

请教一下,给Pcell 添加的参数应该不能放在 pcDefinePcell()里面吧。
还想请教一下,callback 的用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给Pcell 添加的参数应该不能放在 pcDefinePcell()里面吧。
还想请教一下,callback 的用法

你说得对,应该放外面的,我改一下我的回答。(我试过放里面,正常用strmOut导GDS会报错,但如果在导strmOut的form界面选“Stream Out from Virtual Memory”这个选项也能成功导出来。)

callback是指在cdfCreateParam的参数中调用的callback还是哪里的call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对,应该放外面的,我改一下我的回答。(我试过放里面,正常用strmOut导GDS会报错,但如果在导strm ...

cdfCreateParam的参数中调用的callback

网友:
如上所述,用cdf定义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写就行了,可以写在同一个脚本里,也可以不在同一个脚本里(这种情况就要先load被调到的脚本),和写 ...

大佬,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把CDF写在PCELL里面了,但是按照规范需要先删除创建PCELL时自动生成的CDF,然后我使用CDFGetBaseCellCDF这个函数时,在进行GDS导出会报错,说undefined CDFGetBaseCellCDF;我想问一下是啥原因,不把CDF定义写在PCELL里就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对,应该放外面的,我改一下我的回答。(我试过放里面,正常用strmOut导GDS会报错,但如果在导strm ...

哈哈哈,刚看到这个回答,大佬知道啥原因吗?为啥不能写CDF这个类型的函数,我看文档说这个是可以的呀

网友A(2025-04-01):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刚看到这个回答,大佬知道啥原因吗?为啥不能写CDF这个类型的函数,我看文档说这个是可以的呀
...

太根本的原因不知,但你上一个回答已经告诉你其中一个答案了:你可以长5条腿,但市面上只卖2个裤脚的裤子。(即文档没说不可以,你放进去也可以编译生成,但导出时用的是strmout的规则,所以运行出错。想没问题就自己写一个定制化的strmout,回归上面例子就是定制一条5个裤脚的裤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刚看到这个回答,大佬知道啥原因吗?为啥不能写CDF这个类型的函数,我看文档说这个是可以的呀
...

我在6楼说过,把cdfCreateParam()放PCell里,在导strmOut的form界面选“Stream Out from Virtual Memory”这个选项也能成功导出来,所以猜测与strmout运行时PCell是否被编译过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根本的原因不知,但你上一个回答已经告诉你其中一个答案了:你可以长5条腿,但市面上只卖2个裤脚的裤子 ...

哈哈哈哈,好好好,谢谢回复

网友C(2025-12-11):
引用 网友A:
我在6楼说过,把cdfCreateParam()放PCell里,在导strmOut的form界面选“Stream Out from Virtual Memory ...

火佬,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在pcell中调用pcell,CDF需不需要用ipar这种,如果不写CDF,会有风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火佬,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在pcell中调用pcell,CDF需不需要用ipar这种,如果不写CDF,会有风险吗
...

为了方便说明,令当前写的pcell为A,调用的pcell为B。
A调用B,写的CDF也是A的,需不需要用ipar看需求,不写CDF就只剩初始化生成的信息了,不推荐这样。

如果想B跟随A的CDF参数变化而变化,则需要先找到B的callback函数(用cdfDump()大概率能找到),然后把A的CDF参数的值传递给B的对应CDF参数的callback的参数(我称其为反向注入),这样就可以通过A去控制B了。
在一个A里可以调很多个B,也可以有C、D...就能实现用一个自建的A去控制一大堆PDK里的pcell的情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