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Explorer 中的design variables和 parameter有什么区别区别

楼主(2024-12-10):
如题

网友A:
我感觉design variable就是你输入的参数,但parameter可以仿真模型的基本参数,如bjt的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design variable就是你输入的参数,但parameter可以仿真模型的基本参数,如bjt的m ...

同感,就是variable可以自己设置,但是parameter只能通过instance导入才可以

楼主(2025-03-05):
引用 楼主:
同感,就是variable可以自己设置,但是parameter只能通过instance导入才可以

比如设置一个电压源vdc,电压值就可以不用手动设置variable,直接调用器件的parameter就可以,让仿真环境更加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