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实战例子报错,有大佬指点迷津吗

楼主(2024-12-10):
在Ubuntu 22.04.1下运行了这个sv代码,请问这个错误我怎么看不懂啊,有大佬指教吗,uvm为1.1d

网友A:
报错你my_driver类重定义了,是不是flist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你my_driver类重定义了,是不是flist有问题

感谢佬的回复,我目前还没有编写flist文件,我也还不知道flist怎么编,my_driver类仅仅在这个sv文件里定义了,另外还有一个dut和top文件(调用my_driver类)。

网友:
看你自己的log,driver在top_tb里include了,但是你编译的时候又加了一遍

网友(点评):
感谢评论,大哥一语中的,就是我写makefile.***的时候又编译了一遍,目前问题已经解决,感谢感谢!

网友:
应该是文件最前面没有加GUARD define

网友(点评):
感谢佬评论,您说的方法应该也能解决,目前问题已经参考上个大哥的方法解决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