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GPIO中Failsafe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12-10):
本人菜鸟一枚,最近拿到一份IO库的DATASHEET,对其中有两个参数指标的含义理解不是很清楚。
分别是Failsafe_DC(leakage_PAD)和Failsafe_AC(Peak_Current_PAD)这两个PAD上的电流参数。
我自己的理解是给PAD施加DC和AC信号时,观察PAD上电流,但是仿真结果不是很符合。
另外,关于Failsafe这个定义,也存在一些疑问。希望有大佬解答,跪谢!

网友A:
你的理解应该没问题,仿真结果有什么不对的不妨描述一下。
fail safe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没有 IO到VDDIO的diode通路,所以仿真应该是VDDIO接地,pad接一个电压信号看看有没有电流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应该没问题,仿真结果有什么不对的不妨描述一下。
fail safe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没有 IO到VDDIO的di ...

前辈你好!我的仿真是将VDDIO至于正常电源电压1.8V。PAD接5V直流信号,输入输出通道均关闭。观察PAD上的电流。但是仿真的结果最大值相差DATASHEET较大,DATASHEET上max有170nA,我自己的仿真方法得到的结果仅有不到20nA。

我的理解是,Failsafe是通过使PMOS驱动管的nwell电位跟随PAD电位,保证寄生diode不正偏。那么VDDIO接正常电源电压与接地应该区别不大,但是我尝试了这两种设置在所有Corner下仿真,发现VDDIO接地时leakage最大值能达到400+nA,而VDDIO接1.8时,leakage最大值只有不到20nA。从结果上来看,似乎这两种仿真方法都与DATASHEET中关于failsafeleakage的最大值对应不上。

因此想请问一下前辈VDDIO接地仿Failsafe leakage是业内的标准吗?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leakage的仿真设置问题想请前辈确认一下,在仿真VDDIO和PAD上的其他条件下的leakage时,是否都是将输入输出通道关闭,上拉下拉电阻也都关闭后进行仿真呢?十分感谢!!!

网友:
failsafe 是指你的芯片关电没有电源供电,和你连接的信号还有电,这时倒灌电流不会烧坏你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我的仿真是将VDDIO至于正常电源电压1.8V。PAD接5V直流信号,输入输出通道均关闭。观察PAD上的 ...

vddio供电已经不是最worst情况了,肯定是vddio=0时才是。此时你所有的配置都无效(因为芯片电源都没有了)。你的仿真应该在FF高温进行,如果datasheet里还偏大,有可能是他留了一些裕量(FF corner可以理解为 3sigma,他可能留到4sig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io供电已经不是最worst情况了,肯定是vddio=0时才是。此时你所有的配置都无效(因为芯片电源都没有了 ...

谢谢前辈指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有这种failsafe功能的实现,一种是可以通过控制nwell电压在当PAD电压高于VDDIO时保持跟PAD电压一致,这种能从电路上理解。还有书上说的一种是直接将上拉pmos的衬底nwell悬空,我有点疑惑的是如果直接简单粗暴的让nwell悬空,是不是会有些许不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有这种failsafe功能的实现,一种是可以通过控制nwell电压在当P ...

你既然也看出不妥,就不要相信第二种

见过的都是用第一种,如果你用过tsmc 28/40工艺,有他们的gpio lib的话,可以去看看他们的设计,他们有一些就是fail-safe io
就如同你说的,如果v(pad) > vddio,不光是让v(nwell)=v(pad),还要让输出级P管和上拉p管(上拉电阻)gate电压保持v(pad);而输出级N管和下拉n管(下拉电阻)gate电压需要保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也看出不妥,就不要相信第二种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2025-08-27):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也看出不妥,就不要相信第二种

nmos应该没做保护,只做pmos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