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打拍对齐

楼主(2024-12-10):
时序逻辑下,例如有一个数据和使能同步进入模块,经过模块处理后输出的数据和使能怎么确定是不是对齐的?写代码时候,总是不确定各个信号是否需要进行打拍处理,这是缺少哪方面的知识?求大佬指导指导

网友:
用状态机处理数据,数据处理好的那个状态标志作为使能

网友:
多看STA,多画时序图

网友:
写代码时注意逻辑,苹果与苹果运算,梨与梨运算。可以这么命名if(苹果_vld)begin 苹果+苹果 if(梨_vld) 梨+梨。如果逻辑清楚的话,大部分代码都可以一遍通,有问题也只是spyglass过一遍的问题。

网友:
画时序图,根据时序图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