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O自校准问题

楼主(2024-12-10):
请问PLL的VCO加入AFC电路,选择子带后,在PLL工作过程中,如果因为温度变化,控制电压超出了变化范围。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呢?实际应用中常见吗?

网友:
不清楚你的VCO用的是Ring还是LC结构。第一步需要搞清楚温度变化导致什么变化,进而使得频率变化。解决办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增大每根子带的频率范围,也就是增大你的kvco;或者可以实时检测你的控制电压,当控制电压超过某个阈值的时候,自动切换到相邻的子带。实际设计需要考虑温度对频率的影响,如果你设计的频率裕度不够,就会出现你遇到的现象。

网友:
实际上设计就要求你温度变化时AFC不能跳b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