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FB环路为什么有共轭极点?!

楼主(2024-12-10):
电路如图

stb仿真如图,仿真出来有共轭极点,后面是零点,这个零点应该是主环路补偿引入的,因为改变共模环路补偿路径上的电阻,相频这个上升基本很小,但是这个不是很重要,主要问题是,为什么这里有低频一对共轭几点!
谢谢大家!

楼主:
加不加图中共模环路的补偿都有共轭极点

网友(2025-03-15):
共轭极点怎么看啊?

网友A:
相位圖有往上翹,而不是往下彎曲,我想那應該是個寄生零點,不是共軛極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圖有往上翹,而不是往下彎曲,我想那應該是個寄生零點,不是共軛極點 ...

我意思是尖峰那里是有共轭极点,那里幅度降低的速度是40db/十倍频

网友(2025-10-30):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尖峰那里是有共轭极点,那里幅度降低的速度是40db/十倍频

应该是频率补偿那儿的调零电阻取得大了,减小电阻或者减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