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际电路运放负载考虑

楼主(2024-12-10):
在单独设计运放时,都需要考虑负载电容值。

但是在某些电路可以看到,运放输出并没有接负载电容。而是,通过仿真PM判断电路是否稳定。

假设我单独设计运放并考虑了负载电容,那么在应用中,是否一定要加上负载电容。

负载电容考虑一般多大合适,如果运放输出接的是G端口,是否只需考虑工作时输出端所连G端的寄生电容即可?

网友A:
ADI,TI等等公司都有很多种放大器,能驱动的负载电容的范围也有差别。~~~所以,设计案例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负载场景,运放就设计的支持到这个负载场景。
负载电容假设只有100f左右,非要设计一个支持到0-100pF的完全没有必要,负载电容可能会有100p,设计的放大器只能支持100f,那就是放大器设计不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I,TI等等公司都有很多种放大器,能驱动的负载电容的范围也有差别。~~~所以,设计案例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 ...

所以在设计运放的第一步应该就是明确负载电容。

但是为了节省设计时间,若运放是为了驱动一般规格的MOS,就可以单独设计出一个负载电容0.5~1pF左右的运放,实现不同项目的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在设计运放的第一步应该就是明确负载电容。

但是为了节省设计时间,若运放是为了驱动一般规格的MOS ...

如果是pcb级电路,1p电容很容易就产生了,要注意合理预估

网友:
设计满足应用,而不是应用去满足设计。
负载电容在设计之初,就应该作为运放spec的一项去确定。

网友:
是否只需考虑工作时输出端所连G端的寄生电容即可?
回答:是的,看等效寄生c就行了。严格的设计下是一定要有负载电容的,具体挂多少pF根据后级电路的等效输入电容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