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全差分运放压摆率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12-10):
各位好!我设计了一个两级全差分折叠共源共栅运算放大器,并在Cadence中进行了仿真。电路的DC仿真能够正常工作,AC仿真显示电路的稳定性也达到了60度相位裕度的要求。对于共模反馈电路,共模反馈环路也具有60度相位裕度的稳定性。但是我在仿真压摆率时遇到了些问题:

(1)起初,我将压摆率仿真的输入脉冲设置为脉冲宽度为10us,周期为20us,tran仿真时间为30us,压摆率的仿真仿真方式参考何乐年的资料。查看输入Vin1和输出Vout1,这两个信号应该是同向的,仿真结果如图3所示。发现输出信号只有上升沿,而当输入下降时输出却没有下降。测量上升沿的压摆率约为53V/us,而对应输入信号下降时,输出仅有微小的下降变化。我意识到可能是下降压摆率过低,需要降低输入信号的频率才能看到下降沿

(2)于是我将输入脉冲设置为脉冲宽度为1.5ms,周期为4ms,tran仿真时间为9ms,重新进行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结果显示。输出信号出现了下降沿,但是下降沿的压摆率仅为2.4V/ms,这与上升压摆率差好几个量级。

我知道运放的正负压摆率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做的结果二者相差如此巨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该如何解决?

图1 放大器电路和共模反馈电路

图1 放大器电路和共模反馈电路

图1 放大电路和共模反馈电路

图2 电流偏置电路和压摆率仿真激励

图2 电流偏置电路和压摆率仿真激励

图2 电流偏置电路和SR仿真的激励源

图3 初次SR仿真结果

图4 修改激励与仿真时间后的SR仿真结果

网友A:
你第一级和第二级流过的电流是一个啥比例

网友B:
楼主你好,之前碰到过相似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上/下沿在这里的应该是指相对共模电平变化,图4里面您的上升沿的确是从Vcm→VDD,而这里的下降是从VDD→Vcm,所以您可以尝试把下降沿设成低于Vcm的值重新仿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级和第二级流过的电流是一个啥比例

在第一级中输入管和共源共栅支路都是100uA,第二级是400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之前碰到过相似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上/下沿在这里的应该是指相对共模电平变化,图4里面您的上升 ...

感谢您的回复!读了您的回复后我意识到我可能是仿真的方式有问题,于是我又去查资料,修改了输入信号。再次进行仿真时结果正常了,上升沿压摆率为59.1V/us,下降沿压摆率33V/us。但其中的原因我并不理解。

图5 之前的输入信号源

                 图6 修改后的输入信号源

图7 之前的仿真结果

图8 修改输入后的仿真结果

网友:
不对称压摆求下降压摆会存在两个过程,两过程压摆率不一致,输入给的不太对,可能都进不到第二个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读了您的回复后我意识到我可能是仿真的方式有问题,于是我又去查资料,修改了输入信号。再 ...

https://www.xiaohongshu.com/disc ... sec_source=pc_share

网友(2025-02-21):
上升下降压摆率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C(2025-04-10):
遇到同样的问题 想问一下楼主有没有理解这个问题呀 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 想问一下楼主有没有理解这个问题呀 求助!

解决了,我修改了激励源,可以看我上面的回复

网友(2025-05-11):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之前碰到过相似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上/下沿在这里的应该是指相对共模电平变化,图4里面您的上升 ...

请问测压摆率不是要给0-vdd的脉冲电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我修改了激励源,可以看我上面的回复

请问测量压摆率的时候不是应该要给一个0-vdd的脉冲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测量压摆率的时候不是应该要给一个0-vdd的脉冲电压吗?

目前我查到的资料应该是全差分的开环SR仿真用的是vdd/2~vdd,单端输出SR仿真用的是0~vdd;另外全差分也可以接成单端输出的方式,然后采用0~vdd的激励,这个具体我就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查到的资料应该是全差分的开环SR仿真用的是vdd/2~vdd,单端输出SR仿真用的是0~vdd;另外全差分也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