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实战派,简单的生成几百Mhz时钟用的PLL,里面的ring VCO都用哪些实用的结构?

楼主(2024-12-10):
不考虑搞研究用的复杂结构,
就业界实战来说,我现在看到下面这种结构VCO用在比如MCU的几百Mhz的PLL上:
Oscillators coupled by inverters.
请问,除了这个结构,还有哪些结构比较实用?
谢谢。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x

网友A:
简单的三级环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三级环振就行。

请问,三级环振中的每个单元是什么结构比较常用?不会是invertor吧,那性能还不如我说的那个环振。

maneatis结构用的多吗?还是其他结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三级环振中的每个单元是什么结构比较常用?不会是invertor吧,那性能还不如我说的那个环振。

mane ...

invertor啊,什么性能不如你说的那个结构?MCU用的PLL对性能没什么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vertor啊,什么性能不如你说的那个结构?MCU用的PLL对性能没什么要求吧。
...

不好意思哈。
我说的结构原本就是用invertor组成的环振,用电流源进行控制。
但为了更好的相噪,使用了invertor双环路结构,同时加入了latch,这样的结构比单纯的invertor环振相噪还是要好的。
这个结构是我在业界看到的结构,
这个结构也是实业界比较经典的结构。

我是想知道,除了这个结构,业界常用的还有什么结构?优点是什么?
我隐约感觉到maneatis结构也是业界常用的简单结构,对于几百Mhz的时钟生成这类,是这样吗?

楼主:
下面我列举一些ring vco,大家看看哪些业界用的比较多,俗称经典款。

楼主:
这也是经常用到的经典结构。我的问题是latch管M4,M5变成PMOS挂在vp和on/op间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哈。
我说的结构原本就是用invertor组成的环振,用电流源进行控制。
但为了更好的相噪,使用了in ...

这个确实很常见,但是根据razavi的书上计算的,器件本身的相噪FOM反而不如最简单的反相器环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很常见,但是根据razavi的书上计算的,器件本身的相噪FOM反而不如最简单的反相器环振。
...

简单invertor环振必须搭配电流源,就是所谓的CCO,

但比不上9楼的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是伪差分,比单纯invertor环振多了一个类似差分结构,一个latch。latch作用一方面实现伪差分,另一方面让上升下降更陡,更对称,而且可以调节duty cycle为一半一半。所以,这个电路确实简单实用。简单可以减少器件噪声,容易设计。
我的问题是:这个结构和自偏置结构比较起来,优缺点在哪里?为何很多公司还是大量使用自偏置呢?

楼主:
你看这个latch是用pmos做的,没有接到ground上。

也是可行的。性能跟楼上的比如何呢?值得思考。

楼主:
自偏置vco中,下面这个delay cell应该性能不错的吧?
现在几百Mhz PLL中,主流的是不是都喜欢带个latch,或者说交叉耦合呢?值得思考。

网友B(2025-06-06):
最近接触pll多一点之后,又有些新的思考,1)3级单端的inveter结构简单,频率高,FOM也高。2)全差分结构psr会好一些 3)伪差分psr没有改善,FOM也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经常用到的经典结构。我的问题是latch管M4,M5变成PMOS挂在vp和on/op间也是可以的吧?

楼主关于这个结构的design,有参考资料吗

楼主(2025-09-18):
引用 网友B:
最近接触pll多一点之后,又有些新的思考,1)3级单端的inveter结构简单,频率高,FOM也高。2)全差分结构ps ...

伪差分的,带正反馈,噪声会低一些吧

网友:
差分反相器简单实用,功耗低,面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