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疑似产生低频共轭极点

楼主(2024-12-10):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class ab OTA,采用1:3电流镜恒定跨导,浮栅偏置+Miller补偿输出,CL=5pF。按理来说第二级跨导已足够大,miller补偿次级点已经被推远,但stb仿真后的增益曲线在GBW附近有上翘,同时相位裕度急剧减小,疑似产生了共轭极点,大佬们能帮忙分析下共轭极点是怎么产生的吗 屏幕截图 2024-12-10

网友A:
Rc调大调小看看共轭peak有没有变化,Rc调小后peak消失就说明是Rc太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调大调小看看共轭peak有没有变化,Rc调小后peak消失就说明是Rc太大的问题。 ...

我试过,不管Rc取多少都能产生peak,并不是Miller电阻电容乘积太大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不管Rc取多少都能产生peak,并不是Miller电阻电容乘积太大导致的
...

差分输入,单端输出,你的stb怎么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输入,单端输出,你的stb怎么加的?

iprobe从输出端指向负输入端,正输入端接vdc,设置ac=1, dc voltage=0.9V。整体来看是个单位增益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输入,单端输出,你的stb怎么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iprobe从输出端指向负输入端,正输入端接vdc,设置ac=1, dc voltage=0.9V。整体来看是个单位增益负反馈 ...

那可以仿仿差分输入的ac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仿仿差分输入的ac结果

ac仿真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增益高了几dB,peak依然存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应该是因为镜像极点比较低频。知识还是不牢啊,回去狠狠地补基础

楼主(2025-11-01):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的意思是单端输出的那块儿存在一个镜像极点,然后二倍频率那儿有个零点了?
...

是的(虽然并不是大佬())。并且对于class AB而言,单端输出的nmos和pmos电流镜都会引入镜像极点和零点,这四个点的作用组合在一起会让幅频和相频曲线非常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虽然并不是大佬())。并且对于class AB而言,单端输出的nmos和pmos电流镜都会引入镜像极点和零点, ...

了解了,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虽然并不是大佬())。并且对于class AB而言,单端输出的nmos和pmos电流镜都会引入镜像极点和零点, ...

那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

减小电流镜的L,这样可以提高管子的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