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压控振荡器

楼主(2024-12-11):
请问为什么环形压控振荡器的增益KVCO越小,压控振荡器自身所产生的相噪就会越低

网友A:
当KVCO较小时,控制电压的变化对频率的影响减小,从而减少了由控制电压波动引起的频率波动,进而降低了相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KVCO较小时,控制电压的变化对频率的影响减小,从而减少了由控制电压波动引起的频率波动,进而降低了相噪 ...

对的。不是VCO自身的噪声减小了,而是VCTRL上的噪声在通过VCO传导输出时减小了。增益减低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