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kill编写一个代码提取lib中所有label信息到目标文件

楼主(2024-12-11):
foreach(cellId ddGetObj("INV_Project")~>cells
       foreach(shapeId cellId->shapes
        when(shapeId->objType=="label"
        println(shapeId->theLabel)
))
)自己写的这个输出的还是cell名字,大佬们这个代码应该怎么写啊  目前刚开始学习

网友A:
foreach(cellId ddGetObj("INV_Project")~>cells
       ;在这里插一句话再试试
       cv = dbOpenCellViewByType("INV_Project" cellId~>name "layout" "" "r")
       foreach(shapeId cv->shapes
        when(shapeId->objType=="label"
        println(shapeId->theLabel)
))
ddGet获取到的cells是ddCellType类型,不能直接通过~>获取shapes,要先转换成cellView的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each(cellId ddGetObj("INV_Project")~>cells
       ;在这里插一句话再试试
       cv = dbOpenCellVi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each(cellId ddGetObj("INV_Project")~>cells
       ;在这里插一句话再试试
       cv = dbOpenCellVi ...

谢谢,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