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办法批量的替换label里的某处符号

楼主(2024-12-11):
如图,目前有几百个这样的label,需要把【】替换成<>,有没有比较快速的办法

网友:
rexCompile("\\[\\([0-9]+\\)\\]")
foreach(shape geGetEditCellView->shapes
    when(shape->objType=="label"
        shape->theLabel = rexReplace(shape->theLabel  "<\\1>"  0)
    )
)

用这段代码可以将当前编辑单元的全部label进行替换,不含底下调用的单元。

网友:
shift+s就可以吧

网友:
shift+s有查找替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