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把两份DRC rule 整合成一个的操作。

楼主(2024-12-11):
现在手里有两份DRC,一个主的,一个单独器件的,分开跑都没问题,但是想merge成一个,试了 把器件的drc include进主rule里面,或者cat命令,都不行。报这样的错

superfluous specification statement:precision

网友A:
因为里面肯定有重复的语句呀,提示里这种语句很好处理,留下一个就行了。就是要检查一下层运算,有没有冲突。虽然冲突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最好是核对一下再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里面肯定有重复的语句呀,提示里这种语句很好处理,留下一个就行了。就是要检查一下层运算,有没有冲突 ...

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