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问题

楼主(2024-12-11):
请问有人在EMX仿真时layout view出现过这个问题吗,请教一下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可以看看CIW里报什么错,一般遇到这种问题可能是你版图没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CIW里报什么错,一般遇到这种问题可能是你版图没保存

谢谢,我知道错在哪了,我调用了别的库的器件,可能没法识别,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