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cro跟memory的区别

楼主(2024-12-11):
在innovus为何get cell无法选中marco,而选中memory就可以,memory不是macro的子集嘛?

网友A:
你macro拼错了,is_macro_cell是可以get到memor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macro拼错了,is_macro_cell是可以get到memory的

我那的确错了,可是,换成macro也不行.

网友:
你这个memory是自研的吗?如果是tsmc memory compiler生成的,在lib或者lef里会有“is_macro_cell: true”这一条属性

网友B:
好像卡了,你的memory是自研的还是用memory compiler生成的,如果是tsmc MC生成的,在lib或lef里会有一条“is_macro_cell : true”这样的属性,应该就能get到,如果是自研的可能没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卡了,你的memory是自研的还是用memory compiler生成的,如果是tsmc MC生成的,在lib或lef里会有一条“ ...

hard memory,第三方的。

网友C:
check 一下lib ,里面有is_macro/is_memory 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eck 一下lib ,里面有is_macro/is_memory 的定义

搞定了,这个memory都没有定义memory或者macro,不知道咋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