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200ohm RESD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4-12-11):
200ohm RESD电阻的作用和原理是什么,200ohm的值是怎么来的,减小到100ohm或50ohm会有哪些影响,请求专业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我的理解是
ESD我们一般遵守走线电阻2欧姆原则(1欧姆),存在ESD并联路径时,你不希望走的支路串联一个200欧姆时,主要电流还是从ESD走,并的电阻越大从其他path的电流就越小~50和100不是不可以,只是你要考虑这个通路也有电流走的时候通流EM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