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混合7t和9t标准单元

楼主(2024-12-11):
大三萌新想要在ICC时混用7t和9t的标准单元,暂且不采用block形式,因为小登还不会。然后我看到一篇也是采用virtual flat设计,如下图所示

但是我的库里7t对应一个tf文件以及std milkway(都只有一个Tile定义,名字为unit),9t对应一个tf文件以及std milkway(都只有一个Tile定义,名字为unit)。所以我在add_row的时候如何指定啊,名字都叫unit,tf里是能改名字,但std库的打不开改不了该怎么办?
ICC时候难道也要把两个tf文件和两个std库都读进去吗?

感谢各位前辈指导:'(

楼主:
还是说用block形式的,某个block用指定高度的std cell。这个实现难度大吗

楼主:
如果比如混用6t和12t这种(成倍数关系),岂不是不用划分区域创建row了,指定某个子模块用12t,工具ICC仍然会自动放置,只不过12t占据两个row高度?这样电源线那些会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说用block形式的,某个block用指定高度的std cell。这个实现难度大吗

把这个block框fence,再单独加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