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层RING,下面的两种画法都可以吗

楼主(2024-12-11):
如果可以的话,哪种比较好

网友:
上边第一种问题不大,下边第二种最外边的Nring相当于iso,那么就需要加电位,如果工艺本身没有这样的要求的话,不需要这样加,ring的性能取决于ring的宽度,也就是物理距离,而不靠掺杂

网友:
当然也希望听到更多的思路

网友:
我们一般用第一种结构,n-tap接个单独的电位

网友:
我倾向于大电流NMOS三环,PMOS双环
主要是为了保证最外圈是地,但我不记得为啥要这么做了或者说,有没有保证最外圈是地的必要

网友A:
第一种是常见的双环加法。第二三种为什么最外层都是Nring呢,不应该是加衬底电位(Pring)嘛。第三种应该不属于双环了吧,P管是加了两层Nring呢。

网友:
第一种更好。第二种P管外边两圈NRing,不如一圈NRing+一圈PR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是常见的双环加法。第二三种为什么最外层都是Nring呢,不应该是加衬底电位(Pring)嘛。第三种应该不 ...

佬,请教一下,我一直是尽可能保持双环或者三环最外圈保持接地,但我忘了为啥要这么做了外圈接地有什么必要性吗

网友(点评):
个人看法,保护环接地最直接的作用是屏蔽加隔离。外圈接地可以屏蔽外部干扰信号、噪声和外部电场等,降低对内部电路的影响。

网友C:
我理解的不错的话你应该是个多少子保护环吧,首选第一种,第二种P管的少子保护环没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不错的话你应该是个多少子保护环吧,首选第一种,第二种P管的少子保护环没有呀 ...

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佬,请教一下,我一直是尽可能保持双环或者三环最外圈保持接地,但我忘了为啥要这么做了外圈接地有什么 ...

请教谈不上,一起讨论而已。接地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屏蔽、隔离。可以降低噪声或者干扰信号对内部电路的影响。屏蔽外部电场对内部电路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谈不上,一起讨论而已。接地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屏蔽、隔离。可以降低噪声或者干扰信号对内部电路的影响 ...

了解了解,剩下的我就自己再好好回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