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LDO引入的限流保护电路有效

楼主(2024-12-11):
搭了一个最基本的限流保护电路用在LDO上,按照原理,应该是折返限流的效果。但是不知道这种折返限流的效果如何仿真?应该怎么设计testbanch,故求思路

网友: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输出电流-输出电压的函数关系是一对一的单值函数,所以你直接给输出端加一个电压源就可以了。

网友:
输出端加一个analoglib的vcres,用外加电压控制res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