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PR导出的gds再导入cadence会没有逻辑单元门

楼主(2024-12-11):
如图,明明在ICC里面看是有逻辑单元门的,但是为什么我导出GDS到cadence里面就没有逻辑单元门了呢

ps:刚刚自学PR,也就是刚刚能把流程跑通的水平,如果出现什么低级基础的问题,请大家见谅。

导入cadence的数字

导入cadence的数字

ICC里面显示的数字

ICC里面显示的数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儿好像只能选后缀.liblist,.reflib,.list三种格式的文件,我选择不了stand cell库文件,然后我选 ...

比如你选择B这个库,然后save and exit ,保存成后缀为.lib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数字模块没有电路啊,而且我这个是完全不显示逻辑单元门。感觉和xl没有太大的关系欸 ...

pr里面看到的只是个frame  就是个引脚的框图  先把数字库的gds 导入到cadence 为digtal lib   再把pr 导出的gds 导入 导入的时候 把refrence lib 选择digtal lib 就可以  看以看到全部层次   要么直接merge  数字库的gds  百度看看哈

网友C:
需要在cadence里面打开电路然后layout-xl到你的gds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在cadence里面打开电路然后layout-xl到你的gds里。

可是数字模块没有电路啊,而且我这个是完全不显示逻辑单元门。感觉和xl没有太大的关系欸

楼主:
ciw窗口显示这样的warning,但是数字库我也添加到icc_setup的reference库的路径下来。确实不知道还应该怎么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里面看到的只是个frame  就是个引脚的框图  先把数字库的gds 导入到cadence 为digtal lib   再把pr 导 ...

怎么选择ref 库呢,我看导入gds是并没有这个选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选择ref 库呢,我看导入gds是并没有这个选项呢

cadence 51还是61

网友A:
把需要用到的库加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需要用到的库加进来

但是这儿好像只能选后缀.liblist,.reflib,.list三种格式的文件,我选择不了stand cell库文件,然后我选用stand cell的.gds文件,好像不起作用。我就以为我没有找对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里面看到的只是个frame  就是个引脚的框图  先把数字库的gds 导入到cadence 为digtal lib   再把pr 导 ...

merge gds是可以的,在stream in时添加ref库我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选择B这个库,然后save and exit ,保存成后缀为.lib文件。就可以了

你也是最佳回复,我应该也给你一份信元可以再给一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是最佳回复,我应该也给你一份信元可以再给一份吗

能帮到你就可以啦, 我都没注意信元的事。。我也是初学pr,可以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帮到你就可以啦, 我都没注意信元的事。。我也是初学pr,可以一起交流
...

那能在冒昧的问你一下,怎么加入pin和面积的信息呢,比如说面积怎么把它做成一个凸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在冒昧的问你一下,怎么加入pin和面积的信息呢,比如说面积怎么把它做成一个凸型
...

也许你需要先做个def文件,定义pin名和数字区域的形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在冒昧的问你一下,怎么加入pin和面积的信息呢,比如说面积怎么把它做成一个凸型
...

做好floor plan 之后 是一个长方形 或者正方形  菜单选floorplan--edit floorplan -- cut  框选不要的区域就裁掉一块了 , 选中所有 pin 用pin editor 菜单  设置一下就可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bilibili  自己搜  或者咸鱼几块钱买套视频   几千的就算了 也没啥内容

网友(2025-02-21):
已经解决了 重启virtuoso好了

你好 我想问问我照着操作把标准单元库加到ref里了还是失败,summary显示翻译成功了但是版图里依然能只有框,试了好多次都不行,merge以后的也不行,有什么建议吗?是不是我有细节没有注意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