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rtition是top,要怎么修timing

楼主(2024-12-11):
现在的项目是模拟给了一个def,数字拿过来做partition,是top,只是IO模拟摆了,不包括在里面,hold特别大,修不了,是要把 in与out都设置成high吗?没经验,希望路过的大佬留个爪子!
setPathGroupOptions reg2cg -effortLevel high -weight 10
setPathGroupOptions in2reg -effortLevel low -weight 0
setPathGroupOptions reg2out -effortLevel low -weight 0
setPathGroupOptions feedthr -effortLevel low -weight 0

谢谢!

网友A:
你上面这命令相当于不修io上的timing啊,肯定不会动他,都设置成high weight10,就都一起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这命令相当于不修io上的timing啊,肯定不会动他,都设置成high weight10,就都一起修了。 ...

好的,感谢。

楼主:
佬,我直接把memory名字选中了,没有啊,找不到mem相关的路径,设计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