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mos的ron

楼主(2024-12-11):
如图是做的dcxo的部分电路 想问下如何仿真作为开关用的mos呢 直接跑dc的话 id=0 ron=inf 感谢感谢

网友A:
工作在线性区的开关管ron几乎不随id变化而变化啊,直接单独拉出来给个1u的idc看压降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在线性区的开关管ron几乎不随id变化而变化啊,直接单独拉出来给个1u的idc看压降不行吗 ...

感谢回复 是这样吗 我试了下和直接把电容去掉(当短路)得到的ron是一样  因为直接短路掉电容得到的ron带入到开关(直接选switch,填入ron)中,所得结果和直接用相同ron的mos管相差很大,所以想知道其他办法 看看这样看ron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2025-10-19):
我也用mos作为开关,也遇到了ron=inf的问题,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