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gainboost套筒cascode共模反馈的GBW怎么调大?

楼主(2024-12-11):
大概算了下主要应该是受到,尾电流源的gm影响比较大,但是我把微电流源gm调大一倍多,GBW基本没变换,而且计算的话一边3pF的电容,共模看是6pF一共,20mS的跨导肯定够了呀,右边cmfb对cmfb是给gmss/Cc乘个系数,感觉影响不大,

主极点在2k左右,应该是输出点,次主极点很低,但我计算出来不应该这么低,下面微电流的lou总的寄生电容有pF左右,但是向上看电阻是1/gm量级,几百欧,按理说不应该这么低,然后就是主机点也太低了,按照gain*BW我都没有200Mhz。不知道哪里可能有问题,希望走过路过大佬不吝赐教,谢谢!也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A:
你往上看的阻抗咋是1/gm,上面还有一个cascode电流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往上看的阻抗咋是1/gm,上面还有一个cascode电流镜

我发现了有问题,但是从微电流源的漏看应该确实是1/gm,因为这个上面还是一个源,要把cascode电流镜缩小两次,

问题是从输入管的漏向上看的阻抗很大,这点可能是次主机点,但我重新看了下寄生电容,输入管Cgs没有到pF,这个极点应该不会低
但是vcmfb连接的尾电流的栅,Cgg有6pF只能提高cmfb放大器的电流,确实有用,但还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