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上电时间过长

楼主(2024-12-11):
在TSMC65nm下用3.3的管子做了一个外接1uF大电容的LDO,电路结构是这样。

LDO架构

LDO架构

EA

EA

BUFFER

BUFFER

电路的其他性能如稳定性,PSR和负载瞬态响应等都没有问题,但在做上电仿真的时候发现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稳定。
单独做EA的上电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很快稳定,但是LDO仿真结果显示EA的输出没有成功建立。
感觉是电路设计出问题了,不是寄生的原因。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见过类似的问题,求助求助。

楼主:
自己顶一下,想到BGR会有启动问题,没想到LDO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点无从下手,希望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A:
看下testbeach?输出怎么会出现负的,接了理想电流源嘛?看上去起来的不慢只是前面很长一段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testbeach?输出怎么会出现负的,接了理想电流源嘛?看上去起来的不慢只是前面很长一段异常 ...

您好,testbench是这样,负载是20mA的理想电流源idc,VDD是这样给的

网友B:
如果这个上电的时间太长,
那你预期的上电时间是多少?

是不是因为上电过程中,一直有个20mA的负载接着,所以上电速度变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testbench是这样,负载是20mA的理想电流源idc,VDD是这样给的

上电之后再给负载,比如设置1ms之后再给负载,因为一般都会有VDD检测,检测到VDD到一个合理电压之后才能带载。还有负载不要直接接理想电流源可以用电流镜加理想电流源或者开关加电阻。这样不会出现负电压比较符合实际。

网友C:
输出接个电阻,不能接idc,阻抗无穷大,vout都负一百伏了;
电路没看到补偿,全负载范围能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上电的时间太长,
那你预期的上电时间是多少?

感谢您的回答,我修改了testbench,换成了开关+电阻的负载形式,并且在上电完成后再把负载加进去,出来的启动波形是正常的了。
对于上电时间我参考的是实验室之前的仿真结果,大概100us,我现在的电路也差不多是100us。
但是我看到了另一个LDO的仿真报告显示他的LDO上电时间只需要5us,那个LDO的架构和我的也一样,所以很奇怪,问下您觉得这个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之后再给负载,比如设置1ms之后再给负载,因为一般都会有VDD检测,检测到VDD到一个合理电压之后才能 ...

感谢您的回复,我按照您的建议改了testbench,如下图所示,用的是开关加一个电阻的形式。
确实解决了之前负电压的问题,启动时间大概在100us
但是我发现一个新问题,我的输出电压是2.5V,之前为了扫描1-20mA的全负载范围,我设置的电阻值为“2.5/Iload”,这样设置是可以扫描的。但是在电阻上加一个开关后发现扫描不了了,开关的设置是高电平时开关闭合,仿真看负载电阻上的电压波形也没问题。
您觉得我这种扫描全负载范围的办法正确吗?加了开关后无法扫描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也还在继续研究,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接个电阻,不能接idc,阻抗无穷大,vout都负一百伏了;
电路没看到补偿,全负载范围能稳定吗 ...

按照您的建议修改了testbench,确实解决了之前的问题,LDO启动时间在100us左右。
现在的电路在全负载范围内的相位裕度都是大于60°的,但是环路增益在某些负载下很低,我应该还要改,后续会加补偿。
想再叨扰您几个问题:
1. 对于这种架构的LDO,补偿的方法除了减小EA输出电阻,优化BUFFER中的尺寸外还有什么呢?
2. 我的环路增益在某些负载下只有20dB,使得LDO的输出偏差较大,我现在的想法是增大EA的增益,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办法?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按照您的建议改了testbench,如下图所示,用的是开关加一个电阻的形式。

确实解决了之 ...

那就用ipwl接成电流镜形式吧,这个方便设置成负载变化或者负载跳变,而且肯定是有效的。
你说的电阻加开关不能扫描我也没注意过,或许开关没开认为短路,电流无法被除?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ipwl接成电流镜形式吧,这个方便设置成负载变化或者负载跳变,而且肯定是有效的。
你说的电阻加开 ...

感谢大佬,我改成电流镜加vpwl之后可以扫描,我的那个问题我会继续去研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ipwl接成电流镜形式吧,这个方便设置成负载变化或者负载跳变,而且肯定是有效的。
你说的电阻加开 ...

您的电流镜尺寸是怎么选的呢?电流镜的阻抗也会算进LDO输出端的输出阻抗的话,应该是让电流镜的L越大内阻越大越接近理想电流源越好吧?
cadence在计算相位曲线的时候会怎样处理不同负载下的输出端的等效输出阻抗呢?如果直接对电阻扫描肯定是会计算到的,那如果扫描的是电流镜+idc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我修改了testbench,换成了开关+电阻的负载形式,并且在上电完成后再把负载加进去,出来 ...

上电速度要结合负载、充电电流来看。

假如限制充电峰值电流50mA,负载1uF,假设LDO输出1.2V,LDO上电到建立完成的时间近似为:
1.2/(0.05/10e-6)=24us。

实际上充电电流是变化的,但是数量级大致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电流镜尺寸是怎么选的呢?电流镜的阻抗也会算进LDO输出端的输出阻抗的话,应该是让电流镜的L越大内阻 ...

电流镜的阻抗就是RDS啊,VOUT/ILoad。你设定的电流变化,那VGS不就相应变化,管子阻抗自然就跟着变化了。也相当于连续变化阻值的电阻和你电流镜尺寸没有太大关系,无非管子尺寸大,VGS小点罢了,但是意义不大,你并不关心这个VGS,管子尺寸只要能走你设定的电流就行了。

或者你换个角度想,VOUT是给其他模块做电源的,这个模块无论多复杂,等效阻抗一定是VOUT/Iall。现在就是用这个电流镜模拟这个后续电路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电流镜尺寸是怎么选的呢?电流镜的阻抗也会算进LDO输出端的输出阻抗的话,应该是让电流镜的L越大内阻 ...

(电流镜和M1)跟你的LDO系统已经没有关系了,只是给M0提供一个VGS罢了。而M0就是相当于电阻。你可能没有搞清楚这个负载的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速度要结合负载、充电电流来看。

假如限制充电峰值电流50mA,负载1uF,假设LDO输出1.2V,LDO上电到 ...

学习到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的阻抗就是RDS啊,VOUT/ILoad。你设定的电流变化,那VGS不就相应变化,管子阻抗自然就跟着变化了。 ...

感谢感谢,您说的这个我明白了,这是我现在的testbench,
电流镜尺寸为600u/500n,电流可以正常复制。这是Iload从1-24mA的扫描PM的结果,按理说随着Iload不断上升,PM应该不断减小,但是这个波形却在15mA左右开始PM增大,按照dc仿真结果来看功率管是可以在20mA下正常工作的。
这是不是说明我的电路在大负载下没有正常工作呢?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您说的这个我明白了,这是我现在的testbench,

电流镜尺寸为600u/500n,电流可以正常复制。这 ...

你功率管尺寸多大?看看功率管状态吧或许轻载是饱和的,超过15mA进入线性区导致环路增益变化吧,你可以加大功率管试试。具体是否能正常工作还是以瞬态为准吧DC点只能做个参考。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功率管尺寸多大?看看功率管状态吧或许轻载是饱和的,超过15mA进入线性区导致环路增益变化吧,你可以加 ...

我现在的功率管尺寸是270u/400n,我也想着加大尺寸再试试。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