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破解报错求助!

楼主(2024-12-11):
哪位大神帮看一下,在破解calibre时报错,请指导一下,感谢。
[root@localhost patch_rhel8]# python3 mgclicgen.py 00:0c:29:b6:e0:b8
RecursionError: maximum recursion depth exceeded during compilation
[root@localhost patch_rhel8]#

网友:
哇塞,mgclicgen.py 这是个什么货?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还有这么高端的东西么?

网友:
try python, not python3, and remove the colons from mac addr

网友:
用这个哟

网友A:
Python maximum recursion depth>999 Error.

import sys
sys.setrecursionlimit(100000)#default=1000 change to 100000 or bigg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 maximum recursion depth>999 Error.

import sys

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
尝试将mgclicgen.py最下面的FOUT.write(LICSTR)改为FOUT.write(LICSTR.encode())后再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还是不行

https://blog.csdn.net/crayonlittlestar/article/details/143776479

RecursionError: maximum recursion depth exceeded原因及解决办法

在Python编程中,RecursionError: maximum recursion depth exceeded 错误通常是由于递归函数调用的深度超过了Python解释器默认的最大递归深度限制(通常是1000次)。这种错误通常发生在递归函数没有正确设置终止条件,或者递归调用的深度过大时。以下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几种方法:

可以通过sys.setrecursionlimit()函数来增加递归深度的限制。例如,将限制设置为3000:

   import sys   sys.setrecursionlimit(3000)

这种方法虽然可以暂时解决问题,但并不是最佳实践,因为过高的递归深度可能会导致栈溢出或其他性能问题。

确保递归函数有明确的终止条件,并且每次递归调用都能使问题规模减小,最终达到终止条件。例如,在计算阶乘的递归函数中,确保有正确的基线条件:

   def factorial(n):       if n == 0:           return 1       else:           return n * factorial(n - 1)

这样可以避免无限递归。

对于某些问题,可以使用迭代(循环)来代替递归,这样可以避免递归深度过大的问题。例如,计算阶乘的迭代版本:

   def factorial_iterative(n):       result = 1       for i in range(2, n + 1):           result *= i       return result

这种方法通常比递归更高效,因为它不依赖于递归调用栈。

尾递归是一种特殊的递归形式,其中递归调用是函数的最后一个操作。某些编程语言(如Haskell)支持尾递归优化,但在Python中,尾递归优化并不总是有效。可以通过将递归转换为迭代来实现类似的效果。

使用try-except结构来捕获RecursionError异常,并在捕获到异常时进行适当的处理。例如:

   try:       deep_recursion_function(2000)   except RecursionError as e:       print(f"Error: {e}. Recursion depth exceeded.")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在递归深度超出限制时优雅地处理错误。

仔细检查递归函数的逻辑,确保每次递归调用都能使问题规模减小,并且最终能够达到终止条件。如果发现递归逻辑有问题,及时修正。

通过以上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和解决RecursionError: maximum recursion depth exceeded错误。在实际编程中,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来优化递归函数,确保程序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B(2025-10-26):
你好,朋友,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啊?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朋友,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啊?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

我的安装包里带着一个liense,我复制这个license 文件到calibre license路径里面,再用查找替换把 HOSTID=calibre 改为 HOSTID=mac 地址(冒号删掉),保存文档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安装包里带着一个liense,我复制这个license 文件到calibre license路径里面,再用查找替换把 HOSTID ...

license文件能分享一个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cense文件能分享一个吗,感谢

附件解压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