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entaurusTCAD2024.03版本远程登录问题的求助

楼主(2024-12-11):
使用xshell远程登录到redhat7.9服务器使用sentaurus TCAD2024.03版本工具,swb、inspect都正常打开,唯独运行svisual指令,提示如下错误:

Compiled Tue Feb 13 13:27:06 PST 2024 on sce-tcad-build01
Warning: failed to initialize XRandr
Warning: X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XInput 2
Warning: XKeyboard extension not present on the X server
Warning: QStandardPaths: runtime directory '/run/user/20177' is not owned by UID 0, but a directory permissions 0700 owned by UID 20177 GID 20177
Datexcodes: Found and Loaded at: '/tools/synopsys/TCAD2024.3/sentaurus/V-2024.03//bin/../tcad/current/lib/datexcodes.txt'.
Datexcodes: Found and Loaded at: '/tools/synopsys/TCAD2024.3/sentaurus/V-2024.03/tcad/current/lib/datexcodes.txt'.
Multithreading will use 8 threads.
Warning: QXcbConnection: Failed to initialize GLX
Could not initialize a valid OpenGL context.
Could not initialize a valid OpenGL context.

因此无法弹出svisual的窗口。
但是直接去机房,从服务器上直接运行svisual指令则顺利打开。说明应该是远程登录软件抓取图形化界面的过程出现了错误。
运行“glxinfo | grep "OpenGL"”弹出:

libGL error: No matching fbConfigs or visuals found
libGL error: failed to load driver: swrast
OpenGL vendor string: Microsoft Corporation
OpenGL renderer string: GDI Generic
OpenGL version string: 1.1.0
OpenGL extensions:

此外,mesa系列软件也都有安装。
求助大佬

网友:
没有这个版本软件,方便分享一个来试试不呢

网友:
xshell不行吧,xmanager呢,eda一般都是vnc或者etx远程啊,不然那些gui太难用了

网友:
7以上的系统,用vnc,放弃xmanager吧,图形转发各种问题

网友:
用 vnc 不要用 xshell,因为 xshell 或者 xmanager 打开的 gui 界面会很卡,而且字体也会有问题

网友A:
xmannager出8.0了,有没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xmannager出8.0了,有没有试试

你有吗?分享一下呗

网友:
它的官网上可以下载试用,7的破解应该还能用

网友(2025-02-17):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