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 Pattern 不過

楼主(2024-12-11):
大家好

我在打ATPG的時候 會產生下面的錯誤,麻煩大家幫我看看
就是預期的輸出是對的 但是被 RST清成 "0" 導致比不過
麻煩大家幫我看看 謝謝

看到實際波形 就是那個RST 清掉了預期要被比較的值

网友:
1,查一下产生atpg pattern的时候是否将rst pin强制为1了?
2,查一下为啥 rst pin会出0,是毛刺吗?

网友A:
产生atpg测试激励时加命令,控制住rst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atpg测试激励时加命令,控制住rst为1

請問您也是遇到RST會把你資料清掉的情況嗎?
因為好像聽說 這個RST的功能 是不是不太重要可以不看 我不確定

所以這個RST設為1 後 ATPG就會去BASE這個設定去產生Pattern就對了?
請問是下面這種設為1的方式?
add_pi_constraint 1 RS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您也是遇到RST會把你資料清掉的情況嗎?
因為好像聽說 這個RST的功能 是不是不太重要可以不看 我不確 ...

是tessent工具么?tessent的话是在生成pattern时加set_static_dft_signal_values async_set_reset_static_disable 1 这条就行

网友(2025-02-14):
楼主请问,你仿真过程如何将错误定位到具体signal呢?生成testbench过程如何设置的呢

网友:
在tmax生成的tb文件中和推pattern的脚本中将rst信号约束为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tessent工具么?tessent的话是在生成pattern时加set_static_dft_signal_values async_set_reset_static ...

请教下 set_static_dft_signal_values async_set_reset_static_disable  1 的作用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set_static_dft_signal_values async_set_reset_static_disable  1 的作用是啥

手册是这么描述的,大概作用就是防止set和reset会动,影响atpg,说是这样覆盖率会低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