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仿真MBISTPG_DONE mismatch

楼主(2024-12-11):
各位大佬们,mbist仿真icl过了,mbist MBIST_DONE信号报的0 1mismatch,怎么debug呀 ,我看波形MBIST_DONE一直为0

网友A:
找到对应的memory,打开波形看读写状态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对应的memory,打开波形看读写状态哪里有问题。

好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对应的memory,打开波形看读写状态哪里有问题。

大佬 再请问下 如果我controller底下挂很多memory呢 我是每个都看下不 谢谢~~

网友B:
实际时钟速度是不是比期望时钟速度要快一点点,仿真log里面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C:
大概率是仿真频率低于设计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时钟速度是不是比期望时钟速度要快一点点,仿真log里面可以检查一下

感谢回复 我想再请教下 1.为啥频率有差距,就会MBIST_DONE一直为0呢?2.我的BIST_CLK确实和预期有点差距,但我其他的block的mbist 仿真也是频率有点差距,但是可以过,这里没过,请教下为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仿真频率低于设计频率

感谢回复 我想再请教下 1.为啥频率有差距,就会MBIST_DONE一直为0呢?2.我的BIST_CLK确实和预期有点差距,但我其他的block的mbist 仿真也是频率有点差距,但是可以过,这里没过,请教下为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想再请教下 1.为啥频率有差距,就会MBIST_DONE一直为0呢?2.我的BIST_CLK确实和预期有点差距 ...

原本工具计算需要10ns 内遍历1024个地址,现在降频了,10ns的时间内只能遍历1000个地址,还有24个地址没有遍历,所以tool认为没做完,DONE就是0

网友B:
check done,这个done信号是仿真结束的标志位,在对一个controller下面的memory都仿真结束后,done信号就会持续为高一段时间,check done这个动作发起的时间在tb生成的时候就固定了,通过bist时钟的周期和memory的大小去计算的,因为仿真时钟比期望时钟要慢,所以实际仿真结束的时间会延长,所以done信号要晚一点才会拉高,所以按照原来的tb里面的时间去check done,得到就是0;
解决方法,去延长仿真结束的时间,让tb稍微晚一点去检查done信号,所以需要重新生成pattern。
在pattern spec中每个controller下面advance wrapper下面有一个test_time_multipler的属性,设置成1.03就行
每个controller的时钟不一样需要单独计算,我这里是以你发的图片为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eck done,这个done信号是仿真结束的标志位,在对一个controller下面的memory都仿真结束后,done信号就会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本工具计算需要10ns 内遍历1024个地址,现在降频了,10ns的时间内只能遍历1000个地址,还有24个地址没 ...

好的好的 明白了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eck done,这个done信号是仿真结束的标志位,在对一个controller下面的memory都仿真结束后,done信号就会 ...

学到了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eck done,这个done信号是仿真结束的标志位,在对一个controller下面的memory都仿真结束后,done信号就会 ...

请教下,这1.03的系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2025-02-25):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