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电流舵DAC设计相关疑问

楼主(2024-12-11):
本人目前在设计一款10位的CS DAC,目前有一些疑惑,想请教下前辈们:
1.高速CS DAC大多数都采取片外电阻输出,为啥不用片内电阻呢?50欧姆
2.搭建出来的DAC 仿真得到的瞬态波形,毛刺非常大,码字越大毛刺越大,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在仿真蒙卡的瞬态的时候,为什么电流源的失配非常小,样本和样本之间的失配才有区别,单个样本间电流源的失配非常小,我可以理解为是增益误差吗,这种误差在设计中如何去权衡呢?

网友A:
标准CMOS工艺能做出来的电阻没那么精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CMOS工艺能做出来的电阻没那么精准嘛~

那就是在摆幅上有差异是嘛,那对DNL INL SFDR的影响是不是没有呀 就是体现在增益误差上嘛

楼主:
目前个人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把电流源尺寸做小,但是他的失配导致的蒙卡里动态性能上的SFDR谐波并不明显,做很小的尺寸也不明显,我想使用DEM去看效果也没法看,是需要画版图才能引入失配吗,DEM才能有效果吗

网友B(2025-05-09):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为啥不用片内的电阻
还有使用DEM要怎样仿真才能看到效果啊
想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2025-12-03):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为啥不用片内的电阻
还有使用DEM要怎样仿真才能看到效果啊

我是手动加的失配 前仿真看效果

网友:
1、我觉得看应用环境,可以给用户提供一个选项
2、开关切换有毛刺的,切的数目越多,毛刺越大
3、看单个样本没有意义,DAC线性度体现在样本之间,如果所有的样本往一个方向偏,可以视为gain error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8#说的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