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威尔逊电流镜环路增益问题

楼主(2024-12-11):
请问各位大佬如何理解Allen书里的这一段话?这里的环路增益是指Iout/Iin吗?以及从M1 drain端看进去的阻抗应该如何求?画小信号模型的话是把M3drain端悬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嘿嘿

网友:
环路增益先找环路,这里就是M1,M2,M3,可以在M3栅端断环求环路增益(如果这还不明白建议去看拉扎维),M1漏端阻抗就加个ac源算,M3端可以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