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device和core device的问题?

楼主(2024-12-11):
各位前辈想请教一下,关于io device的问题,我现在使用的工艺是TSMC的40nm,但是由于特殊的电压需求需要使用里面的3.3V电压的I/O device 。请问所谓I/O device 和core device区别仅仅是电压功耗和速度上的区别吗,会有制造上的良率的问题吗,我如果用I/O device 来设计核心的电路有问题吗,会不会有模型比较粗糙然后仿真不太准确的问题?

网友A:
不会  如果电压必须的话可以用io device做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如果电压必须的话可以用io device做电路

好的,感谢您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