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可以通过但PEX不能通过。找不到电感。要怎么修改.xrc文件

楼主(2024-12-11):
50资产
各位大佬,用smic40llrf_1125_1P6M_4Ic_1TMc_1MTTc_ALPA2_oa_cds_2015_09_11_v1.14_2工艺设计的版图LVS可以通过,可是PEX检查时RVE通过不了找不到电感,寄生里也提取不到电感。感觉是PEX用的.xrc文件有问题。不知道要怎么确定是不是.xrc文件的问题?这个文件要怎么改?有哪位大佬有直接能用的.XRC文件吗?求求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DEFINE语句和#IFDEF #IFNDEF块,一般LVS和PEX流程会因DEFINE不同而使用了不同的代码块